请问屏VON电压在哪里????

楼主(2013-03-19):
请问屏VON电压在哪里????对屏电路不是很清楚,还有如何飞线到Y1?????

网友:
     要看你是什么牌子的屏,VON电压因 屏型号不同,  标识也不同。  有标VGH1 VGHM VGH VGG VON  的 你仔细看看屏上的电路  有上述的就是你说的VON 电压  一般在24V左右。  置于怎么接到Y1 那也得看屏型号  楼主 没把屏型号说清楚 没发回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