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开机电路问题

楼主(2013-03-19):
技嘉8i915,加电开机键测得+5.16伏,查此板电路图得知开机键通过一个822电阻连接至电源紫5v,但用万用表测此电阻至电源第9脚(也就是紫5v)无论如何不通。主板可以亮,是好的。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深表感谢!!

网友:
紫5V是待机电压
开机一般是PSON脚.到IO. IO到桥. 桥到IO. IO拉底绿色线.

概念错了.

网友:
开机键的供电电压难道不是紫5v提供的?如果不连,怎么提供?且电路图上也是连接到5vsb的,但是就是不通,另外到pson也不通啊,怎么解释??

网友A:
下载一份线路图慢慢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一份线路图慢慢看

就是根据电路图跑的,死活不通,怪异~~~

网友:
版本不一样  图纸不一样  估计是找错了 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