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G73V不跑码

楼主(2013-03-19):
翔升G73V不跑码,内存,CPU供电基本都正常,求解答?

网友:
直接焊桥   73的桥问题多

网友:
通病 NB空焊 或坏

网友:
CPU复位 和PG信号正常没测一下,正常刷BIOS加焊桥.

时钟,复位,徐总,说的对不?

网友:
如果是桥的问题,就没必要了;我没有BGA,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