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声音怪问题,放歌很慢,一卡一卡,有喳喳的杂音

楼主(2013-03-19):
            TINKPAD.SL410K,放歌很慢,卡,断断续续,有喳喳的杂音,内置喇叭,外接耳机一样的效果,

      系统重装过,硬盘换过,CPU,内存,换过,有一样的料板,所以声卡,BIOS,换过, 貌似没看到这个板子的功放,看图纸好像是集成在一起了,然后裸板进系统测试,还是一个鸟样,

     谁碰到这个现象的,

网友:
呵呵  你这个真的很纠结啊,前天我遇到过一个Y450的也是和你说的那样的情况我那个换硬盘重装系统就OK了

网友A:
这机子本身的故障是什么?

网友:
感觉应该是声卡和功放相关电路的问题

网友:
是呀,纠结啊,这个现象我也碰到过,多半是硬盘问题,但我测得硬盘无坏道,换了硬盘依旧,我不想换南桥啊,55555555555555555

网友:
以前也遇到个联想的,跟楼上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本身的故障是什么?

客户拿过来就是修这种问题的, 主板上没找到功放,图纸上也没找到,

网友:
这问题真纠结 不好的是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户拿过来就是修这种问题的, 主板上没找到功放,图纸上也没找到,

声卡如果集成了功放,那就重点查声卡外围电路吧

网友C:
声音是由南桥发出的,声卡IC解码,攻放放大,外围有没问题?

网友:
换官方的声卡驱动

网友:
没功放就是集成在声卡一起的,或者这声卡不需要功放。

网友:
你重新装个系统或者去官网下个驱动试试

网友:
查点那两个电阻的阻值正常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声音是由南桥发出的,声卡IC解码,攻放放大,外围有没问题?

声音是由南桥发出的,听起来好别扭啊

网友:
是不是 滤波电容坏了

网友:
换南桥吧,97总线都在那边

网友:
CMOS 放电试一试

网友:
以前遇到 系统问题 的  开机的 乱叫  重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音是由南桥发出的,听起来好别扭啊

你没听过课,听过的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音是由南桥发出的,听起来好别扭啊
开启行了吧

网友:
滤波电容,耦合电容

网友:
是周围电路引起的,

网友:
个人拙见 换一个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