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318 摔了之后

楼主(2013-03-19):
今天早上接了1318的笔记本,说是摔了,不能开机。我插上可调,一看待机是零,心理想估计保隔哪里短线了,说不定可以被秒。拆开检查发现,系统供电3V5V没出,3V线性电压出了,5V线性没出,系统供电芯片是51120,测5V线性没短路,心理想是不是这个系统供电坏了,于是换之,可是还是一样,无意中动了下电源口,电流表电流有了变化,再测5V线性电压有了,就是系统供电没出。
修到这里我就闷了,难道是电源口摔虚了?可是要真虚了,那3V线性也应该不出呀,系统供电芯片本身应该可以排除了,但是现在3V\5V线性都出了,那为什么系统供电3V5V不出呢?3v5v后面测了下也没短路啊。
跪求思路啊……

网友:
电源口和周边接口都好好看看

网友:
莫非主板线路断线了。

网友:
掉件吧应该

网友:
电源口周边都测了,没发现问题。掉件的话也找了,至少待机电压出来的这个条件需要的元器件都应该是全的。

网友:
51125这个芯片,只要满足19V供电,就会出3v5v线性电压的,问题现在只出3v,5v不出,换了芯片也没效果。

网友:
现在发现个新问题,我只要一摸EC的开启脚,就正常了,这是不是EC不良啊。

网友:
主板摔断线了 没有什么考虑的对着时序跑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