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主板不支持双核。。。。。。

楼主(2013-03-19):
客户拿来3片富士康945pl7ac-8ks2,上双核无复位,测试无cpu核心供电,上单核没有任何问题。。。。。。。PWM芯片ISL6566,上双核测37脚en 对地0欧姆(单核正常),切断37脚有核心供电不走码。
上富士康官网发现如下图

网友:
这是很正常的.

网友:
有的能上 有的不能上  要看主板的设计

网友:
修老主板的时候尤其需要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
早期的945支持双核,但他的是pd双核 比如pd820 pd915等,我确定不是bios的问题,因为我刷过不下于30次的bios,但是他不支持酷睿核心的双核,后期的945主板改进了这一个缺点,比如什么杰微945什么的,那天我上了个e5300都可以亮。

网友:
主板有点老,你上的cpu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好多945都上不了双核,正常的事

网友:
有的可以上有的上不了,到官网上查下,

网友:
你把坐子焊一下 也可以刷一个bios

网友:
升级BIOS试试咯,945一般都支持双核的,酷睿都没问题

网友:
865理论上478的,DDR1代的.
915是775的,DDR1代内存的
945是775 DDR2的
965是775双 DDR2   后来改名G31
945到G31的升级, 是因为U支持了双的.
G31升到G41,是因为支持了3代内存.

有些板都可以用.那是为了市场.做的那些中间性产品.
就像华擎的865板,刷了BIOS后,可以上双的. 但毕竟不那么稳定.

网友:
测量CPU的三大工作条件,,,VCC EN  V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