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原来的电容是6.3v 1000UF,能用16V 1000UF的更换吗

楼主(2013-03-19):
如果换了的话,会有什么影响吗?
是北桥上面的两颗电容,换了后我觉得开机慢了点(不知道是不是i心里作用),请达人解答

网友:
另外我觉得打开文件,和打开一些程序,好像没有以前快了,
难道是心里作用吗

网友:
另外还换了主板电源供电上边的两颗

网友:
耐压大代换小是完全可以代换的

网友:
可以代换。

网友:
没什么影响 你心里作用

网友:
16V 的,绝对不能用6.3的代.

6.3的用16V代,我个人不建议.建议用其他6.3V的代换.820UF 1500UF的.

网友:
完全可从代换

网友:
当然可以
小电压的可以用大电压的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