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LE1851W蓝屏

楼主(2013-03-19):
同行一台惠普LE1851W显示器开机色彩正常,送入VGA信号后,屏幕缺色,显示为蓝屏,此时按OSD菜单,菜单显示色彩正常,刷程序后,故障依旧,VGA周边电路正常,怀疑是TSUM1PFR-LF 芯片损坏,无奈无料板,晕,求解

网友:
驱动板上的24C02WP 与24C04WP 能替换吗?这个芯片是干什么用的?或者他们与24C02RP能代用吗?

网友:
已修复,一只ZD管被击穿,六脚复合管短路,导致信号R对地,缺红色,当然蓝屏了!全部拆掉,ok

网友:
接口如果没问题,那就是它了,,

网友:
不知道那个六角的是干什么用的,拆掉这些有什么后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