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vostrov 260 装系统死机!

楼主(2013-03-19):
dell vostrov 260 装系统的时候用ghost 能跑完 重启后 就死机 卡在windows界面 用win7和xp 都一样。

网友:
你是进PE装的吗?

网友:
你看看外设有没有短路的,如果都是好的那你就测一下网卡好坏,如果还是好的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usb对地阻值600 网卡测量不了。

网友:
测试下硬盘有没有问题先,

网友:
换了硬盘 换了 内存 换了电源 ,bios放了电  用了64位win7 32位win7  xp 都一样

网友:
检查你的IDE设备,更换内存.

网友:
GHOST的时候不让他加载驱动就好了 或者用安装版的系统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