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进来看下,显卡花屏到恢复正常历奇过程

楼主(2013-03-19):
玩游戏时突然像放影碟卡花一样,然后死机,从起开机LOGO时出现竖条加花点,到进入系统自检后显视器无显视,显卡`CPU`主板温度正常,使用交换法换显卡一张正常,怀疑是显卡显存损坏或虚焊。。换回问题显卡几次测试问题依旧`30分钟后在次测试开机LOGO时问题依旧,从而进安全模式后,5分钟正常无花屏,无任何调试后直接退出到开机LOGO加载画面时奇迹出现了无任何花屏和竖条现象发生了,接着进入系统进度条到XP系统所有过程自动正常无问题了`使用1小时至今也无问题`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显卡金手指也清理过后也不正常)现在显卡温度36度`主板27`CPU24``硬盘34`显卡型号是:七彩虹7300GT 256M
   现在想不通了,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无任何调试维修就在1小时内会出现大问题后自动修复?谁能告诉我呀,很好奇很想知道答案~~

网友:
驱动没从装过,进到安全模式时也只是看了下有无花屏现象

网友A:
图片都不传一两张上来瞧瞧  看帖子都没心情了

网友:
还是会返修的

网友B:
还是BGA空焊吧,不然就是显存,一个星期内99%返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BGA空焊吧,不然就是显存,一个星期内99%返修

别吓我哇!这样看来是回光反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吓我哇!这样看来是回光反照?

我也曾遇上一张,试着扭动PCB板会好或者花屏。上过BGA,加焊过显存都不行。后来把散热器由2个定位孔换成4个,把螺丝全锁紧,问题解决。

网友:
果断虚焊!!!

网友:
见过上紧散热器就不显的卡

网友:
看样和虚焊有关联,

网友:
奇怪的花屏问题

网友:
你都没找出问题所在,所以还会回来

网友:
估计要返修了。我的卡前两天也出现这问题了,不过现在还正常使用,就看能坚持多长时间了。

网友:
到今天玩游戏中又出现上次老问题了,进VGA模式后正常,也在这模式下打的字。在找找问题,大家也帮出出主意!问题:LOGO时花屏,进安全模式和VGA模式正常。进CMS不花屏。。找出问题后在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学习!!!

网友:
正常进XP直接到进度条闪断,驱动也更新过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2013-10-12):
开始不认显卡的,加焊后都花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都不传一两张上来瞧瞧  看帖子都没心情了

图片都不传一两张上来瞧瞧看帖子都没心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