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37寸液晶电视电源板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3-03-19):
一台TCL 的37寸液晶 客户反映昨天用的好好的,今天早上开机开不了 电源红灯亮。接机,拆开 发现电源板5VSB 电压一直有,无12V和24V。 强制开机 12V 24V没有输出,测量大电容400V 稳定,MOS管10n60E都正常 次级12V 24V的输出双向管都正常没有保护,用的是1271A 1653A供电14V 都有 一时不知道咋入手 求高手指点。

网友:
呵呵。有点难度了~

网友:
查主电源呀!副电源正常呀

网友:
不过电还好修点。这半有半无的。。。只能靠你自己动手了

网友:
看看12v24v周围有没有短路的二极管

网友:
有400证明PFC电路已经工作正常了,问题在主电源电路,输出只有12和24,看下这部分的过压保护,还有开机信号时如何启动主电源电路的,根据原理分析检修。

网友:
TCL什么型号的机器 ,查主电源芯片的供电VCC正常没.

网友:
等待楼主的结果,如果修好了就把思路分享下呗!

网友:
先找一份图再说吧

网友:
液晶电视只有5V待机,12V和24V是开机后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