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上的1084-33能不能用2个小点的1117-33并起来代换

楼主(2013-03-19):
驱动板上的1084-33坏了,没有1084,有体积小点的1117-33,能否用两个并起来使用呢。当然是想请教做好散热的前提下,理论上的对与错。
使用

网友:
直接代换就好了。还并起来。没想过这问题。。。。。不过你要是怕温度高的话就做一下散热处理

网友:
还是用原型号代换吧,,

网友:
一个就够 没有多大负载

网友:
1084-33不难找吧,还代?

网友:
应该不可以代换吧,电流太小了。

网友:
只要不给屏供电, 小的就够用了。

网友:
直接代换,不用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