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通用电源模块未成功求助!

楼主(2013-03-19):
显示器型号:EMC900W  (19寸液晶宽屏)
症状:通电无反应,拆开后把屏用万能驱动板点亮,屏为正常,只有电源板问题,用通用电源模块改装如下,
通电后无输出,测量300V大电容也无电压,经检查是线圈断了,干脆直接给它短路如下图

现在300V大电容有320V左右电压了,但测量输出电压,5V正常,14V的无电压,请教各位高手给我支支招,小弟先行谢过!

网友:
5v正常了,那你检查一下12v的输出级外围元件。高压板有无短路之类的。

网友:
重点检查开关变压器到12V输出范围

网友:
直接用原装件比这方便吧

网友:
你哪根红线接的是不是12V伏的电压

网友:
时间也是金钱,直改一板也就20元,速度的很!

网友:
红线接错了吧   接原芯片的供电  12-18V   不是接负载端的12V   你仔细看下电路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红线与黑线量了是9.93V

我想问的是,你接红线的那路电压,在原板上输出的是多少伏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的是,你接红线的那路电压,在原板上输出的是多少伏的电压??

刚刚测量了,是16.18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刚测量了,是16.18V

有电压输出,证明电源输出正常,故障排除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电压输出,证明电源输出正常,故障排除了啊

14V输出没有电压,我测量的是红线电压16.18V

网友:
引用 网友B:
14V输出没有电压,我测量的是红线电压16.18V

真服了你,有的板子14V设计在那里,实际没用,你有16V还问,

网友:
红线地方不对,看看图:

网友:
应该是后级有短路

网友:
很多板子标了14V,实际输出为0,是不用的。

网友:
红线接错了,红线应接前级有个50v  47uf的电容正极

网友:
红线这样接,小心炸掉。

怎么能一边次级一边初级。

网友:
你确定是芯片坏吗

网友:
楼主12V不是有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