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屏供电烧了,求助

楼主(2013-03-19):
联想G450的机器,开机屏没反应,黑屏,外接正常,能进系统,拆开主板,看见Q4烧了,直接1脚3脚连过去可以么?请指教。。。

补充内容 (2013-3-20 12:31):
崩溃的是,直接连也不行,找个换上还是不行,平供电出来了,接口上所有该有的供电都有了,本屏还是没反应,也不白屏,也不灰屏,没任何反应,外接一切都正常,把屏线,和屏都换新的了也还是老样子,各位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不好吧,找个一样的管子换了不是更好么

网友:
  同意楼上  先换个啊  不行再考虑连啊

网友:
那不就是不受控了?

网友:
加个
保险进去试试

网友:
可以,不过会开机白屏

网友:
完全可以。看这个电压时序是前还是后。不然开机要白屏一下。

网友:
可以加,开机就白屏罢了。最好换上,测下D级对地阻。。

网友:
最好还是换一个。那样比较好。

网友:
最好还是找个管换上,要不开机会白屏一会,

网友:
可以吧,但是加电就白屏,

网友:
可以的,直接过去没事

网友:
屏供电一直有也看不出什么的,能找到最好咯

网友:
无所谓 最重要是开心

网友:
直接短接Q4可以用的,但是即使无信号也是白屏状态!

网友:
楼主保险起见,还是装一个吧。

网友:
最好找同管的换上一个安全,不麻烦的

网友:
节约成本  直接连

网友:
呵呵,还是找个一样的还上吧

网友:
可以直接连上 没事

网友:
测一下阻值,看看它为什么烧

网友:
直接连上还烧呀,

网友:
这样不好吧 Q4这个管子如果DS接的话就是长通电啦

网友:
崩溃的是,直接连也不行,找个换上还是不行,平供电出来了,接口上所有该有的供电都有了,本屏还是没反应,也不白屏,也不灰屏,没任何反应,外接一切都正常,把屏线,和屏都换新的了也还是老样子,各位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供电都起还没有显示,那就要考虑显卡了

网友:
客户不挑 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