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显示器更换灯管后嘶嘶的响

楼主(2013-03-19):
直接点屏,摸外框的话还有点触电的感觉,已更换过灯管和和灯管线。
能正常使用,就是会发出嘶嘶的声音。

网友:
灯管绝缘没处理好。最好是拆了重新处理。不然用几天你就要换 了

网友:
打火了,看看是灯管还是灯管线!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注意灯管跟线的接头绝缘处理

网友:
灯管两头套双层热缩管。

同意版主意见。

网友:
热缩管也套过了,真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了,连灯管线都换了

网友:
没上那个透明的套子吧

网友:
有的就是要上那个胶圈来减震

网友:
这个你可以看看那里打火,逐个去排除!

网友:
灯管两边的是不是没有把绝缘做好

网友:
灯管没有套绝缘胶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