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zg 开机黑屏

楼主(2013-03-19):
开机logo闪完之后 屏幕就黑了 有时候 压住显卡 会好一些 但是显卡重新焊接了一遍 故障还是一样 的 谁遇到过
显卡
黑屏

网友:
有用正常的显示屏试试看吗?

网友:
显卡有些加焊是没有用的必须换了才行,我就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最好能换了吧

网友:
那可能没加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