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启动不成功

楼主(2013-03-19):
一台式机:映泰主板MCP6P M2+,AM2的CPU,机器凉的时候启动不成功,死进BIOS的英文提示处,重启就成功,再多次启动都很顺利,只要机器一冷下来再开机就死进BIOS处,裸板+换电源、CPU、内存条都是这样,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非常感谢!

网友:
  硬盘没换?我上次遇到一台笔记本,冷启动进系统速度超慢,。 温度上来了启动就快了很多,   后面在网上看了。  试了下4K对齐。 就好了。 现在冷启动都很正常,。 不知道你的这种情况会不会跟硬盘有关系

网友:
没接硬盘,裸板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