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4736ZG 机器 不定时卡死机

楼主(2013-03-19):
宏基 4736ZG 机器 不定时卡死机  有时候开机就死了 有时候用半个小时才死  都是卡死机  卡在那里不动     内存  硬盘  系统 CPU都换过   CPU背面NEC大电容换过2次都是一样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修过这个机器这个问题的大哥们 指点下

补充内容 (2013-3-21 17:48):
机器已修复  昨天下午加焊了显卡  今天开了一天没卡死机

网友:
怎么都只看不回复的呀   在线等

网友:
CPU  电容吧...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那路电压不稳造成的死机,CPU还是重点!

网友:
一看是就是做过显卡无果的

网友:
死机的时候重点查一下显卡的几个供电,经常出问题的、、

网友:
修了10几个这款机子还没遇到死机的,一般都是大电容坏得多,还有图纸上面那个PU13显卡供电芯片业容易坏,

网友:
NEC大电容别换,直接给上面加两个330的电容就OK了

网友:
加2颗有时有问题,建议加4颗,一边2颗

网友:
裸板 换硬盘试下 把外设排除再看板子吧

网友:
自己学学吧  一早上的

网友:
我刚遇到一台也是死机的4736独显。
PU13确定没有问题,也换过也是一样。
NEC电容也是好的,示波器测过,也换过,也加过330UF的电容
示波器测各电压都OK,
写过BIOS  换过显卡。加焊过北桥。
都没有用
现在还没有修好。退机了。
有修过的大师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
4736ZG 也有好多问题啊。。。我遇到2台 温度高的了  换南桥 散热片 CPU 显卡 Bios 都没好。。。。。。。

网友:
大电容也换过了。。。前两天 又退给客户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