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联想液晶显示器开机无反应

楼主(2013-03-19):
一台联想的19液晶显示器,开机无反应,客户说原来多按几次开关就好了,拆机检测5v的电压在2.85--3.02左右,14v的电压11.85左右,目测没有电容鼓包的问题,把871B换成871C后,电压起来了,5v的达到5.45v,14v 的高达16.45v,开机无反应,又把原来的871B换了回去,后来在论坛搜到goldmiddle 朋友发的帖子跟我的型号相同: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21000-1-1.html,抱着试试的心态换掉了那个50v 22uf的电容,竟然可以开机了,虽说是修好了,但有两点不明白,1)为什么把871B换成871C后,电压升高那么多?2)50v 22uf的电容没有鼓包,为什么会影响到电压呢?新手求解,谢谢!!

网友:
电容没有鼓包更换后正常就证明原来的容量已经不够

网友:
显示器我还没修过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修过一台

网友:
反馈电压保护?

网友:
显示器很多问题都是不鼓包的电容引起的,  所以新手修显示器没思绪时先换光电容再说,,, 一块板才几个电容,对吧, 呵呵

网友:
学了液晶课程还没有修过液晶

网友A:
5V和12V跳变我一般都直接换这个小电容的,百试不爽

网友:
电容没有鼓包,但是失容了,这个是这款机器通病。请使用105度的好品质电容更换。

网友:
光耦你如果换的是好的原件的话,是没有问题的,那个电容是电源正常工作后的芯片的供电,他不正常,会导致供电不足,

网友:
电容失容,换之病除

网友:
用这种电源最好还是,把高压。视频驱动板一起接上,不接上的话,负载不一样的

网友:
电容不是只有鼓包了才有问题的。

网友:
电源板最长坏的就是电容了

网友:
我也学过呀,就是不怎么敢测,心里害怕呀!这可是交流220v输入!我一般都是高压板坏了换高压板,驱动板坏了换驱动板

网友:
不是只有鼓包的电容才认为是坏的,电容失效一样会造成电源故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和12V跳变我一般都直接换这个小电容的,百试不爽

哈哈 我也是耶

网友:
电容软故障,这故障经常出现,往往有的时候很无奈,用示波器看波形应该会容易看到问题。

网友:
我现在接触的一块电源板就是无12V输出不知道那里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小问题开始排除,先换电容是比较效率的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