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修方正R411SG无待机供电

楼主(2013-03-19):
板号:V30SA1。此机拿过来按开关无反应,可调电源0.01A。测开关有电压,按开关有跳变。后测到无+5VA待机供电,由OZ815LN提供,有芯片供电、LDO电、REF电、ON电,就是无5VA电,用示波器测PL503前后端,得图中波形,前端有最高24V左右电,后端5V建立马上就掉。断开PJ501也是如此,看来与负载无关。换PC532 560UF电容后修复。示波器,功不可没啊。

网友:
不错,波波用得顺手哇

网友:
滤波不良,导致反馈电路保护。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爽啊,看来还是要准备一台啊

网友A:
我用示波器时,怎么不能一直显示5V启动时上升的波形呀,请楼主指教一下,有时能看到的上升一闪就过了,

网友B:
抓波啊,上升沿,

网友:
没有看懂,这样的波形,就能确定是滤波电容损坏吗?
求正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用示波器时,怎么不能一直显示5V启动时上升的波形呀,请楼主指教一下,有时能看到的上升一闪就过了,

TRIG 要调成单次、上升没触发。LEVEL为所测值的1/3。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抓波啊,上升沿,

老弟你是怎么抓波的呀??请教一下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TRIG 要调成单次、上升没触发。LEVEL为所测值的1/3。

老弟你好,时间设置为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弟你是怎么抓波的呀??请教一下好吗??

数字示波器才行哦

网友:
牛B  示波器用的不错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啊,没有示波器都不知道怎么查是不是后级短路了

网友:
楼主。能否共享一下你这个示波器的品牌和型号呀???

还用看吧,仔细看看图片不就是了 ATTEN

网友D:
羡慕嫉妒恨啊,用的这么顺手,俺每查一个波还的论坛查下时间电压用多少啊

网友:
从图中没看到有24V  啊, 只看到了5V持继不到5ms  马上掉下来了

网友:
示波器用的很熟练呀!好思路加上好示波器。

网友E:
波形连平顶期都没有就保护了,滤波电容短路所至。

网友:
怎么抓无所谓 最重要是自己开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字示波器才行哦

我的就是数字示波器呀,去年在基地买的安泰信的,能说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波形连平顶期都没有就保护了,滤波电容短路所至。

看了楼上的帖子我才明白为什么楼主看了波形就知道是滤波电容的问题!

网友:
有板号、有元件编号,查一下也不麻烦。

网友:
楼主波波顺手捏来,能不能发个抓波波经验小结。。。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示波器啊,是虚拟的吗?

网友:
有示波器,挺方便的

网友:
看不太懂,测得不是电感吗,前端有最高24V左右电,后端怎么变成5V了,后端应该是多少伏啊

网友:
买了一个回来 不用用

网友:
有示波器如同有神助。

网友(2014-05-20):
的确是好办法,pwm波形出来后,芯片保护电路动作,导致输出关闭。万用表应该可以测到一点数值。

网友:
示波器就是好      我哦也要发挥它的作用了

网友:
you shi bo qi fang bian

网友:
引用 网友D:
羡慕嫉妒恨啊,用的这么顺手,俺每查一个波还的论坛查下时间电压用多少啊

你这都没有记下来吗

网友:
示波器果然是神奇耶

网友:
我也想买台示波器,推荐一下

网友:
看不懂精华在哪??、

网友:
示波器就是直观。对这类波形问题,得心应手。

网友:
示波器用的不错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抓波比较好

网友(2014-10-10):
示波器修机器就是牛呀,秒杀呀???、

网友:
你很尽心,还发了图纸,我的级别只能加5分

网友:
用 存储看的吧

网友:
不错不错, 示波器用的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