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笔记本 奇怪故障

楼主(2013-03-19):
有个本本来清灰 清完以后插上电源 不开机 待机电流从0,02 0.17最后到零  中间几秒时间
有待机电流的时候测试有3V 5V待命 到零以后就没有啦 各位大大请教一下 是不是次级短路啊

网友:
这个本子是I7的 不知道那位老大修的多 指导一下

网友:
有高手指点一下吗

网友:
各位老大 给点思路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掉元器件,还有就是散热片下方绝缘处理好了吗

网友:
散热片那附近都没动 就直接拧掉螺丝 拿下风扇
散热应该没问题 掉件? 不应该啊

网友:
索尼笔记本这种电流自己消失 是不是次级短路保护啦?

网友:
应该是自动触发后后级有短路 掉电了  你打下各大电感的对地阻值  公共端 阻值 在上电

网友:
这几个阻值没对比 但是感觉是正常的 3V 5V电感阻值400多 全板的电容也没测试到明显短路的

网友:
而且肯定不是自动触发 我观察是根本没触发
悲剧 这不躺着中枪吗

网友:
这种现象是正常的。你放一下电试试

网友:
饿 放下电 可是不理解为什么待命会自动消失啊

网友:
哪短路了吧,螺丝有没有上错的。

网友:
   这是后级有短路现象,是不是有接线排针歪了造成的短路?

网友:
不会是那万恶的静电造成的吧,仔细检查下看是否是排线什么的没插好造成的吧

网友:
sony小板多,是不是哪里没接好

网友:
会不会系统3 5v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