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lxm-wl19bh 不通电

楼主(2013-03-19):
今天接到一台lenovo显示器 先看状况不通电 拆机量电压220v出来了其他电压没出来 换了大电容 整流桥  电源管理芯片还是不行 来个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没有维修思路,想换什么就换什么等于大海捞针,,,

网友:
以你这样修法,不如换个电源板了,,

网友:
你好像发错区了

网友:
最起码负载有无短路啊?  电源本身是否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