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超奇怪的问题 求高手指点思路!

楼主(2013-03-19):
一台T40的进水机子,拿来的时候测试无待机3,5V。 经检修发现16VSRC没有给到D9(故Q73无法导通 从而使得-extpwr处于3.3V得高电平,相当于没有识别到外接电源) 果断的飞线后 待机的3,5v电压出来了.

但是 奇怪的问题出现了 可调电源上的电流确实显示的是0.00  正常情况下待机电压有了 就该是0.03啊!

修道这里实在是没思路了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有高手可以指点下么?

网友:
按开机键试试,

网友:
按一般时序修啊,先看开关电压,还有bios电池电压

网友A:
楼主怎么飞的线啊?是那个地方本来就断线了么?IBM的本子很多地方电路改不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飞的线啊?是那个地方本来就断线了么?IBM的本子很多地方电路改不了哦

我对着图纸飞的  不会有错的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南桥RTCVCC供电脚对地短路 把D6烧了 但是D6未完全击穿 一端有3.3V 纠结啊 拆掉南桥 待机0.03出来!

网友:
记性蛮好的,还记得电流0.03A,看电路查条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