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ACHINES D640 不跑马

楼主(2013-03-19):
这是同行修过的主板,北桥已经被吹挂了

更换北桥后,现象是不跑马

测量CPU复位,PCI-E复位正常,

本想刷BIOS,但是想尝试把CMOS电池装上试试

装上CMOS电池,竟然能跑马了!!

可能是AMD的芯片组,南桥某部分模块还是需要CMOS电池供电吧

网友:
amd
芯片组需要coms的3,3v 供电的,   我前几天修到一个本子电池只有1.85v  一样开机无显示, 换了3.2v的  直接亮机了。

网友:
呵呵,AMD的部分宏基本子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