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看看这个电阻多少欧?在线等

楼主(2013-03-19):
求大神说说这个电阻多少欧姆?

网友:
百度一下 色环电阻的识别方法

网友:
可以下个色环电阻的软件

网友:
棕一红二橙三黄四绿五蓝六紫七灰八白九黑零     金五银十表误差

你的应该是电源开关管接地用的,是的话换个0.22欧左右的装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阻值 20 MΩ

网友:
20000M*0.001=20M

网友:
红、黑、银、金、白?   有点奇怪。

网友:
应该是20M的电阻

网友:
对了,啥机型找个图纸查一下不就行了嘛

网友:
0.2d的保险电阻!最好发下板子图!好判断

网友:
不会使用20M的电阻,如果第三环是个蓝色那就是20.6欧的电阻.

徐总正解
正解

网友:
有些电阻标示的不是很明确,都不知道从哪边开始读的.有些颜色又很不好判断是什么色,读这种太难了

网友:
500Ω这个样子

网友:
要是中间那个是蓝色的话,就是20.6欧的保险电阻.

网友:
中间应该是银色的,应该是0.2欧

网友:
应该是0.2的吧。最后那个白的不用算。就是红黑银金   0.2

网友:
如果第三环是蓝色的,应该是2M

网友:
0.2欧姆的。

网友:
精密电阻。中间那个是蓝色的话,就是20.6欧

网友:
记得有计算器的啊。。电阻

网友:
这是碳膜电阻。从红色环开始数,第三个色环颜色如果是蓝色的话,电阻值为红(2)黑(0)蓝(6)*
10^-1=20.6Ω

网友:
0.2欧, 应该是开关管限流电阻吧

网友:
应该是20.6欧姆

网友:
0.2欧,最后色环不用管,这个其实是4色环来的

网友:
“0.2欧,最后色环不用管,这个其实是4色环来的”  错误!不能用4色环来读,它即然有5环就一定要用5环的读法. =20.6 欧

网友:
用软件计算过了是20欧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