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主板上的一个小芯片上面写着22833的像三极管的是什么?

楼主(2013-03-19):
上面写着22833的像三极管  右下脚由5VSB输入,中间脚既上面脚接到5VDUAL那个芯片是什么啊?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主板?

网友:
映泰P31B-A7   和小三极管一样        G极输入12V    d极接5Vdual    S极5vsb    这主板上有两个的,是并联的。

网友:
测啊  要不就看图纸

网友:
双路供电应该是一个P管.使用一个二极管代替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