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主板上的VCC3是怎么产生的啊?

楼主(2013-03-19):
请问主板上的VCC3是怎么产生的啊?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 你找这个图纸 查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A:
常见主板的VCC3表示 3.3V电压,是由ATX电源橙色线输出(具体要看对应主板).

网友:
谢谢,刚才头晕了,以为由5V转化,但找来找去找不到,忘记了主板原来有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见主板的VCC3表示 3.3V电压,是由ATX电源橙色线输出(具体要看对应主板).

还是版主有耐心哈,一般这问题是没人会回答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