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杂牌主板开机就掉电

楼主(2013-03-19):
故障:杂牌主板CPU边上的三组上管下管全部取掉了(未知型号),开机就掉电,不插4针12V的电源线就开机不掉电。请问各位大神这板还能修好吗?

网友:
难道要跑线查短路的地方?

网友:
去掉那三组管干嘛呢?

网友:
楼主说的清楚点  是短路吗  去掉那三个MOS管

网友:
CPU供电短路吧

网友:
楼主说的不太详细,是别人送来的二修板吗?

网友:
楼主说的掉电是触发就掉还是过个1秒2秒掉呢?

网友:
触发一两秒的样子掉电吧。
那板子是以前丢在那没管,把三组管子拆到其他板子上面去了,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
我现在想问下能随便装三组其他板子上面的管子上去试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