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3-03-19):
我是学出的菜鸟,今天有个顾客拿块G31的主板,经查主板没有短路。上电后不跑马,经检查是CPU冰的,南桥一样冰的。断电想一想。这G31主板CPU和南桥供电与内存有关。于是立即上电检查内存供电,上管控制脚没电压,又找出控制芯片,测出供电脚11.96V正常。芯片控制场管脚没有输出电压,可能芯片坏了。后讯维网找到替换的芯片型号。换上,芯片输出脚1.85V,OK了,南桥也发热了。但CPU还是冷的。检查场管控制脚又没电压。断电检查3组供电场管都是正常。又找出场管控制芯片,在百度里找出芯片供电图。上电检查VCC供电输入正常,BOOT上管增强信号正常,VID输入正常。上下管控制脚没有输出电压,REF基准电压输出为0V.REF脚此脚必须要有电压,否则芯片坏。难道是芯片坏了吗、后侧EN脚输出正常。这说明芯片有工作啊。把电源拔了,检查外围电路,REF脚所连接的外围电阻阻值正常。难道芯片真的坏了,用风枪把芯片拆下,然后把焊盘洗了一遍并加了点锡。又把芯片重新装上,并在四周加焊。插上电源,用万用表测REF脚1.2V正常。下电上诊断卡,再上电,跑马了。可能是芯片虚焊了吧。我是菜鸟,第一次发帖,望各位鼓励鼓励,谢谢、

网友:
很好啊,向你学习,你很认真!
顺便问一下,要换的芯片是从料板上找还是去买?

网友A:
料板上有就拆吧,没有再去买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又学了一招,查发出的EN啊

网友:
牛人啊,向你致敬

网友:
楼主很细心  是芯片虚焊了  这种情况先加焊  不行就换芯片

网友:
这菜鸟够牛逼了

网友:
向你学习!项你,菜鸟!!

网友:
那种没有脚露出来的CPU供电芯片是挺难焊的,最好下面加个炉子焊接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 开机加电 没有IO换 我取下来重上一次就好

网友:
楼主神人也,建议你把步骤写好点 看的眼睛累

网友:
内存供电没出来,桥没供电,桥供电出来了。CPU供电又没有,然后追查电源管理芯片!  最后芯片只是虚焊,QFN封装容易虚焊啊

网友:
看的有点累,不过条理还是很清楚的,赞

网友(2013-04-18):
如果能上传图纸、照片,和芯片型号,那就更完美了。

网友:
呵呵,牛人啊。以后我也要多动手才行

网友:
这个很不错啊。佩服

网友:
比一般新手厉害,查的脚位可以哟

网友:
哇~~思路很清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料板上有就拆吧,没有再去买
去哪里买

网友:
可以可以学了点

网友:
老兄偶顶你!偶发帖都没人支持!同是菜鸟不得不说:兄弟好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