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经常死机蓝屏

楼主(2013-03-19):
刚接触电脑维修的朋友,电脑死机蓝屏的常见问题是主板上电容鼓包,特别是CPU供电那块的电容鼓包漏液最为常见!

网友:
呵呵, 有经验的老鸟就不用看啦

网友:
电脑死机蓝屏,原因多的是。

网友:
内存,电源供电不足,硬盘,都能导致的。。。。。

网友:
内存问题也会引起蓝屏

网友:
说的不够全面。蓝屏故障有多方面可以引起的

网友:
题目和内容不太符合吧?

网友:
来刷分的吧蓝屏最常见应该是硬盘跟内存出问题

网友:
常见的是硬盘、内存、电源供电不足等!!!

网友:
1.系统 2.内存3.硬盘4.电源.5.主板

网友:
楼主说的这个问题在电脑主板上也常见。。。。也不算说错了。。。。。

网友:
貌似你很牛哦!!!!??????

网友:
原因有好多

网友:
我说的是出现问题几率最大的顺序

网友:
重装系统,排除软件问题,

网友:
好多原因都会引起蓝屏,先排除系统原因然后在查硬件

网友:
数据线接触不良也会蓝屏

网友:
先排除系统问题,在说硬件问题,

网友(2013-05-08):
硬盘可能有问题,内存可能导致会开不了机

网友(2013-06-20):
那个原因就太多了,

网友(2013-12-01):
系统和内存引起的蓝屏比较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