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一个哥们修机器遇到这样的问题给大家分享下

楼主(2013-03-19):
今天一个哥们来找我修电脑,他的毛病是开机显示器走完windows xp 窗口屏幕黑不显示,一晃动鼠标就开始出现带不同颜色的花屏屏幕下方还出现蓝条。我也是头次遇到上门后主板发现是老的,cpu是:英特尔奔腾4 2.4主频单核 512mb金士顿   主板杂牌。大水牛17寸 7k型号   步骤方法进行排除:1清空bios  2 拔下内存擦试金手指 3 拆下cpu风扇清除灰尘。开机进入windowsxp窗口后还是老样子黑屏一晃花屏,这时可以判断主板,显示器无问题,开始进行系统重装排除,经过20分钟系统重装后惊喜,话不多说上图:
今天攻克了一个这样的难题,希望能通过管理转正。谢谢!也希望身边的同行们下回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多多的思考,进行排除我相信你们也会有这样的收获

1清空bios 2 拔下内存擦试金手指 3 拆下cpu风扇清除灰尘 这么几个步骤就能判断主板跟显示器没问题,真是高手啊 你这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了 运气好罢了

网友:
这类问题是系统的事?从来没有碰见过。
不过支持你转正,可惜我还没转正呢。

网友:
驱动的事
我都好多年了也没转正吧 我都不知道怎么转正

网友:
行家啊。一看就知道显示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
点亮之后的所有问题先做系统进行测试,这是最基本的啊

网友:
呵呵  系统问题

网友A:
中间弹出的框写着什么的???

网友:
我也是头次遇到,不过有遇到了就把这个经验记住

网友B:
我喜欢先从软件着手,然后再搞硬件,不过你的前几步我也会做,清BIOS 我应该会在做了系统以后再说,或者是删掉显卡驱动以后再说,你都要进系统了 黑屏,懂鼠标花屏,我会认为是显卡驱动,不过弄好了,还是很值得恭喜的,转正是什么,??? 我都不懂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喜欢先从软件着手,然后再搞硬件,不过你的前几步我也会做,清BIOS 我应该会在做了系统以后再说,或者是删 ...

论坛有贴的,唉。初来乍到有的帖子都不能看,所以要求转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弹出的框写着什么的???

自动调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论坛有贴的,唉。初来乍到有的帖子都不能看,所以要求转正啊

哦,那我已经是会员了,说明我已经转正了吧?他说有自动转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那我已经是会员了,说明我已经转正了吧?他说有自动转正的

看样你还是不了解,哥们

网友:
等到你们的积分水是负数的时候应该可以看啦。

网友:
不是负数的时候

网友:
这个转可能要点难,下载分正数就差不多了吧

网友:
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网友D:
直接换个显示器试试就好了,主机的问题就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换个显示器试试就好了,主机的问题就先软件后硬件,

呵呵,可惜就一个!下次再遇到这样的问题心里就有点底了

网友E:
楼主的技术含量真高啊,佩服

网友:
不止你喜欢,大家都这么干,没有人看都不看,就换主板,干北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技术含量真高啊,佩服

小小学徒一枚,什么技术!只要自己摸索总结日经验就行!

网友F:
晕,很显然,客户的机器把刷新率设高了,楼主f8进安全模式重设下就好了,折腾了一大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晕,很显然,客户的机器把刷新率设高了,楼主f8进安全模式重设下就好了,折腾了一大圈。

f8那几个选项全部试过来了,还是不可以!最后重装完系统后就可以!

网友G:
软硬兼施 好手段好家伙

网友:
滚动条过完黑屏是因为显卡输出分辨率大于显示器分辨率

网友H:
晕 那不换个显示器 就知道是哪的问题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软硬兼施 好手段好家伙

哈哈,这就叫做软硬兼施,不行也得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晕 那不换个显示器 就知道是哪的问题了啊

如果这样的话,要是其他的客户不接受这个条件那么不白忙活!所以一步一步的来

网友:
系统也会导致花屏  我见过的几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