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兄门师傅们看看联想thinkpad e320插usb无反应

楼主(2013-03-19):
本人接到一台联想thinkpad e320,客户说以前装过系统!于是拿来一看系统安装失败,于是装系统xp发现usb所有设备不能用!u盘启动也不行,就挂在台式机上装了xp。进系统后在官网下载了所有驱动,发现还是不行!郁闷难道是usb损坏?客户说了软件就搞下,硬件就算了!跪求了哪位大神遇到过求解答下!

网友:
进BIOS看过了么 ?
如果看过没有问题,那就是板子USB电路出故障了。

网友:
入关时所有的USB不能用  建议干桥吧

网友:
还有打下USB信号的对地值  和 开机量下USB的电压  都正常  就准备干桥吧

网友A:
说了硬件不搞的那就进BIOS默认下吧。。。
只有这个办法了!

网友:
bios都设置第一启动项快捷启动项均是usb-hdd就是找不到u盘,两个u盘接口我都试过不行。u盘我也换过无果,我挂在台式机上复制了系统,装完系统和驱动!依旧不认如何usb设备!这台机器bios有没设置usb什么的,还有usb鼠标插上灯是亮的就是无法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了硬件不搞的那就进BIOS默认下吧。。。
只有这个办法了!

电脑的主人可是个小妹妹,蛮可爱的,北京航空大学的。我们一个小镇上的,不为别的为了她的手机号,聊聊天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脑的主人可是个小妹妹,蛮可爱的,北京航空大学的。我们一个小镇上的,不为别的为了她的手机号,聊聊天 ...

楼主风骚啊。

网友:
检查下U口的供电、两条数据线阻值,还是不行就搞南桥吧

网友:
打下usb2 3脚对地阻值吧,600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风骚啊。

男人本色。你我同类人

网友:
看看U口的电压,还有数据线的阻值呢

网友:
那只能查板子了,看下数据和供电,尤其供电偏低也是不可以的。

网友:
恢复bois出出厂设置

网友:
萝莉把本子拿走了收了50元!有缘再见了小萝莉

网友:
...原来LZ是想泡妹!!!

网友:
楼主有这个机子的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男人本色。你我同类人

男人不色,何来英雄本色。楼主,祝你成功

网友D:
哈哈,最后是为什么拿走的呀,是搞定了吗,还收了50好牛或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最后是为什么拿走的呀,是搞定了吗,还收了50好牛或

她拿来是系统坏了,装系统!装完系统发现usb坏了,问下她修不修她说不修就收50元。本本拿走了!

网友:
收了50。。有点贵吧?我这边一般30.难搞的还是30.这还是小MM,你居然还要那么高啊

网友:
50当收呀 不是装好了系统嘛 嘿嘿,还赚了个手机号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最后是为什么拿走的呀,是搞定了吗,还收了50好牛或

就装了系统50.还这么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