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G-M8主板开机自动启动4秒左右自动关机问题求助

楼主(2013-03-19):
各位老师好。该主板是联想865G-M8主板。IO芯片的型号是83627EHG,主板故障是插电后自动触发过4秒后自动关机,短接开机排针能够触发但过4秒就会自动关机。ATX电源插口无短路,开机排针有5伏待机电压,IO的68脚是PSIN短接开机排针有0-3.3-0左右的电压跳变,现在问题出在67脚,没有3.3V左右的高电平待机信号是0.0101V的低电平。但是短接开机排针会有0.0101V-3.3-0.0101V的跳变。照道理应该是3.3-0-3.3的高低高跳变,这就是为什么一插电就开机的原因,IO的72脚有正常的5V待机电压。测73脚在短接开机排针时也有有持续的3.3伏电压都正常。问题就在67脚PSOUT上是。查过开机电路中的电容也都没有问题没有短路。请各位老师给指点一下。下步要查什么地方。实在是没辙了。谢谢各位了感激不尽。谢谢。另外IO的61脚有3.3V的供电。

网友A:
IO问题.把IO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问题.把IO换掉.

感谢老师的讲解。IO我换过两个了,但是故障依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找到了这个IO是低同]高低触发的,68脚跳变正常,但67脚低电平有问题你查一下RN51这个排阻有没坏,正常那是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这个IO是低同]高低触发的,68脚跳变正常,但67脚低电平有问题你查一下RN51这个排阻有没坏,正常那是南桥 ...

海韵版主你好。我刚才测了一下RN51这个排阻他得阻值是正常的是822排阻。在测量这个排阻和IO相连情况时发现了一个问题。发现83627EHG这个IO的第74脚VBAT对地短路了,就是说IO的74脚并联了一个贴片电容BC340,这个电容一头与74脚相连。一头接地,会不会是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这个IO是低同]高低触发的,68脚跳变正常,但67脚低电平有问题你查一下RN51这个排阻有没坏,正常那是南桥 ...

海韵版主好。我查了下RN51的阻值没有问题。在测量RN51和IO相连的情况时,发现了个问题。发现IO的74脚VBAT对地短路了。74脚上并联了个BC340,就是这个贴片电容短路,使得VBAT接地了。会不会是这个问题使主板IO的电压不正常。谢谢。

网友:
感谢海韵版主的讲解。我测了一下RN51他的阻值是正常的。在测他和IO相连情况时发现了个问题。IO的74脚VBAT对地短路了,VBAT上并联了个BC340这个主板的厂商没有将这个贴片电容安装上。这个位置只有两个很小的焊点。我测了这两个点和地线都相通使得VBAT对地短路。现在问题可能出在这里,会不会是这个问题我还不是很确定,只有回去将74脚悬空了。感谢海版不厌其烦的耐心的讲解。谢谢了。

网友:
865主板会不会上的U是775针的,我碰到过这样的板子,结果换个2.66的U好过

网友:
今天回去将74脚悬空,故障还是老样子没有解决。那位老师再给看看。给指点一下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