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0待机短路 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3-03-19):
接HP CQ40一台,板号LA-4114P AMD独显 接电流表,显示0.2A左右,初步认定有短路,折机,摸板待机IC TPS51125非常烫手,测全板各大供电电感,无明显短路,打开图纸,查到

第7脚 +3VLP对地短路,即0欧
看图纸,+3VLP通过焊点PJP301转换成+3VL
断开此焊点,测得3VLP无短路,板上待机3V 5V 1.2V 已出来
测得+3VL对地短路,问题出在后级,跑线路得知+3VL去向分别为EC 、BIOS芯片、及一个双向二极管D42
把上面的芯片取下,故障依旧, 用烧机法3V去烧,电流上到5A了,摸全板并无明显发烫的地方。
至此无维修思路了,不知下步怎么整?
还望高手指教

附图纸一份!

网友:
取南桥呀!

网友:
电流到5A应该有发烫的地方,再仔细摸摸。还可以用断开法找到短路部分。

网友:
你用3V烧电流都5A了 全板无发烫 有点不相信哦

网友:
烧3V的线路用5V的电有点高

网友:
用这么高的电干嘛啊 别烧坏东西啊

网友:
   如果3v后继没有短路就是板层短路了

网友:
5A太狠了啊,差不多就行了。摸不到就用短路法一个一个断直到找到问题为止

网友:
你确定+3VL去过的地方你都查了吗

网友:
那就用断路法查找,找好取的

网友:
南桥已取下,3VL还是对地短路,3VL所供电的IC及二极管都取下了, 故障依旧,电流都5A了,还是烧不出来,估计是板子夹层有问题了,放弃算了。

网友:
多办是板层短路了呼的。

网友:
用3A慢慢烧嘛,时间长一点

网友:
这种问题电容的可能性大一点,要么锡短路,看看接口之内的

网友:
这个机器网卡坏的很多的啊

网友:
EC拆下试试

网友:
用烧鸡法,电流搞大点

网友:
板层问题,断开pjp301然后飞线到+3VL的各个供电芯片,丢掉可惜了

网友:
pcb板 短路了

网友:
烧鸡大法 烧一下哪热取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