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可以触发。但不开机

楼主(2013-03-19):
待机电流0.045 按开机键0.055 过几秒又下到0.045
待机3V5V都有,按开机键 内存供电1.5V有,别的供电都没有。
3V待机电感阻值20欧   南桥的电感阻值也是20多欧。这个阻值是正常值吗。
如果不正常,我该怎么查。这个主板电容电阻 ,大部分没有标号,。。。。
想查一下南桥有没有发出SLP_S3# 也不知道查哪个点。。。希望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
3V待机电感太低了,肯定有短路,看是被什么拉低了???

网友:
换个BIOS芯片

网友:
阻值20多电压还会出来那就见鬼了

网友:
电感阻值20欧姆?量错了吧?

网友:
这个待机有点高了。

网友:
USB 口看一眼

网友:
电感阻值20欧姆,肯定不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