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白屏,5v屏供电被拉低成0.3v求维修思路。高手进

楼主(2013-03-20):
接科特20寸LED显示器,故障现象:白屏.本准备换驱动板点屏!可拨插信号线时指示灯有反应,应该驱动板问题不大,如是立马测了一下屏电压,晕哦,0.3v,如是拆屏板测保险全OK,测屏线也OK,不接屏,屏线电压5V。测屏板保险对地值,有600以上!兄弟对后面就不懂了,求各位高人给思路和经验。注意板上电容全测过没对地短

网友:
检查一下逻辑板时钟芯片,直流转换电路。

网友:
单独给屏供电啦5V过去试试,期待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屏上哪个管拉了把

网友:
显示器都没有什么好研究的,就几样东西,一件一件兑换就出来啦嘛!

网友:
想电击一下他看看!不知行不行
我是胡连军
电击具体怎么做?难道是修CRT?

网友:
我发现过屏线供电-驱动板那个插座内有烧熔后接触不良,不接屏正常,接上屏不行,更换屏线后正常。
劲诚
仔细查了没兄弟所说问题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呀
那要看看了!!!!

网友:
兄弟晚上电击了一下!电压加到5V后!AAT1168b发烫,不知是不是这芯片把电压拉低!版 主或高手给点意见1
刘键
AAT1168B附近的电容有坏的,要不就是AAT1168B坏掉了

网友:
其实直接冲板上飞一根线到屏上 不过是5V的 不要其他 我都是这样试试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电路上有短路 把屏供电拉低了 检查屏电路板DC-DC电路

网友:
先换屏线,不行找个屏试试看,如果正常,那就说明屏上面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A(2016-09-15):
5v供电场管不良吧
付吕剑武
遇到很多都是P沟道的MOS管不良
详情

网友:
这问题可能麻烦。

网友:
没有技术就不要硬来吧,维修是个技术活,你瞎搞把故障范围搞大就更麻烦了,电器和人一样会坏要修,找个维修的师傅商议个合适的价钱,送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供电场管不良吧
遇到很多都是P沟道的MOS管不良

网友:
一般是屏短路了

网友:
路过,向各位高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