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个技术问题,主板上电容6.3v 1000uf为什么不能用16v 1000uf代替

楼主(2013-03-20):
讨论个技术问题,主板上电容6.3v 1000uf为什么不能用16v 1000uf代替
我听一些高人说过,他们说绝对不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能,有人知道吗?
按照我理解的:耐压越高越好,无所谓,只要容量一样就应该行了

网友:
不是所有电路的电容都可以随意更换的,对于要求不高的电路可以随便点

网友:
我代换过的,没有发现啥问题啊 。

网友:
  一般代换是V数和uf不能超过一倍,6.3 V 1000用10V1000换没问题,电容容量不一样需要充电的时间不一样

网友:
6.3V你换的16V那也差距太大了
首先它的充放电时间,就相差有些大。

网友(点评):
充放电时间是容量大小的关系

网友:
我换过的可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主板垃圾还是电路要求不高的原因?

网友:
电压差距太太了 10V 1000 还凑合

网友:
版主,你的回答,我觉得是不是错了
第一,我认为,16V是耐压,是不是跟充电没有关系
UF才是充电?
不知道我说的正确吗

网友:
完全可以的,容量一样充放电时间也一样,只要耐压不会比原来的低就可以了(新更换的一定要是好的)

容量决定时间,这个有公式的,耐压是材质面积决定

网友:
哈哈,果然
楼上的朋友,充放电时间,是跟容量有关系,只要UF一样,V数大小无所谓
不知道我的理论是否正确

网友:
可以用的。只能大不能小,UF也是。

网友:
可以代换的,你用5V的电压给他们充电基本是一样的,电压值只是个耐压值

网友:
    这完全可以换的啊,只有容量够,耐压值够就行了

网友:
我拿1800uf的去代替1500ef的可以吧

网友:
找个事完全可以代换的。没任何的问题

网友:
耐压值可大不可小,只不过是电容的其它参数一致或更优就无问题,同质同牌子产品耐压高意味着体质大难安装而已。

网友:
你换个CPU电路上的去试试,让场管面目全非

网友:
      同容量的电容其耐压以高代低是完全可以的,理论上没有错,操作上也可行。1楼的理解是正确的,你应该坚持。但从概念上讲,损坏的元器件用原型号更换称替换,变更了型号就称为代换了。为了保持原有结构和容貌,在维修时应尽可能替换,不建议代换,否则它将面目皆非。再说,设计已考虑了安全系数,再试图以高代低没有必要,增高了耐压就增大了体积也增加了成本。体积增大,相互间隙就会减小,也不利于散热。

网友:
要是滤波作用的电容大换小没有问题的,你换了不行会不会是在电路里面的作用不一样

网友:
哈哈,我刚才问了一个工程师
终于知道了,因为主板的这个耐压最好是原本设计的换上去最好,如果耐压过高的话,那么这个电容储存的电压会高,如果主板的其他地方电子原件损坏的话,那么会释放出来,会伤及其它电子原件

网友:
电容储存的电压与供电电压有关,与电容耐压值无关,耐压值高不易被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