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液晶上的电阻一般多少W,光耦同是液晶电源板的 ...
求助,请问液晶上的电阻一般多少W,光耦同是液晶电源板的都能代换吗?

楼主(2013-03-20):
求助,请问液晶上的电阻一般多少W,光耦同是液晶电源板的都能代换吗?
同是液晶电源板的那些取样能代换吗
求助

网友:
不同的地方,当然用的电阻功率不一样,,

网友:
光耦看型号,电阻什么样的都有,看什么电路哦,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你

网友:
只要阻值一樣幾就可以

网友:
光耦引脚定义一样就可以换

网友:
光耦可以互换,电阻需要针对电路,所以电阻不是单一的。

网友:
电阻要看电路位置的 没有表示的话就看外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