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wd320硬盘为题

楼主(2013-03-20):
本人有 320g蓝盘一块 型号WD3200AAJS-00L7A0 8MB SATA 版号2060-701590-000 rev a

有时候在极少情况下识别硬盘 读取写入都正常 大部分时候不认盘 bios报硬盘错误 不知道该怎么维修。
请大家帮忙

网友:
bios报硬盘错误:具体是报的什么错,,

网友:
bios 只提示该端口硬盘有故障(英文翻译后) 并没有说是什么问题.

故障现象时识别时候特别慢 进入cmos中 检查硬盘数据全部是零(空间 头数 扇区等均为零 不显示型号)

正常时候进入系统 读写均正常 我觉得是固件问题吧 盘体很新 主板无明显烧 裂等伤痕.

网友:
测试硬盘看看系统盘是否有坏扇区

网友:
楼上 不识别怎么测试啊? 偶尔识别出硬盘读写都是正常的。这个问题是硬盘主板或硬盘固件的问题

网友:
主板上没bios新片 去x宝定块板直接换上 能正常使用吗? 请问

网友:
第一张图,上面的接口严重氧化了,清理干净应该就好了。

网友:
是吗 谢谢楼上 我去试试

网友:
弄了 不好使 不是那块的病 识盘速度极慢 HDD灯常亮.

网友:
是不是固件问题

网友:
应该是 不知道怎么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