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SL400笔记本电脑不开机

楼主(2013-03-20):
联想THINKPAD  SL400笔记本电脑,电池是6芯的。当笔记本在在带电池的情况下,接上电源线电源指示灯不亮,按开机键电脑也无法开机。  当把电池去了之后,就一切正常。接上电源线电源指示灯亮,按开机键电脑可开机。请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充电电路有问题 或者保护隔离电路 !你看看图纸。捉摸下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

网友:
直接打下保护隔离和充电电路的几个主要管子是否正常。

网友:
电池坏了 短了不也会这样嘛! 晕死  从简单的入手可好?

网友:
先换块新的电池试下,不行再看充电电路

网友A:
测下电池电压是否正常  再看看要不要拆机!!

网友B:
首先你要先询问一下你的哥们,以前的电池能管多长时间,是怎么就出现这问题的,电池有没有电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下电池电压是否正常  再看看要不要拆机!!

电池电压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要先询问一下你的哥们,以前的电池能管多长时间,是怎么就出现这问题的,电池有没有电量,

电池电压正常

网友:
是不是电池坏了啊  或者充电电路坏了吧

网友:
电池坏了.........

网友:
先看下 电池是不是短路了 如果不是 检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电池没问题的话看下保护隔离电路吧

网友:
谢谢大家,保护隔离电路问题!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不一地的那个有电压就是好的

网友(2013-04-29):
各路大神 一致同意 电池保隔

网友:
查保护隔离吧。充电也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