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液晶电源板上面有图多少瓦的。2W 3W 还是0.25W?

楼主(2013-03-20):
求助请问液晶电源板上面有图多少瓦的。2W 3W 还是0.25W?
求助

网友:
就是中间这个电阻想去淘宝买但不知道型号

网友:
2W,型号就是颜色

网友:
2W的。。这都是看个头的

网友:
显示器常备过流检测电阻型号:0.22欧姆、0.33欧姆、0.39欧姆、0.47欧姆。2瓦的。

网友:
这个随便多买几个0.33的电阻就行了。都一样限流电阻

网友:
感激不尽,,,终于知道了。

网友:
的确是2W的

网友:
电阻看颜色的呀·这种呵呵

网友:
大个的是2W,小一倍白色的都是1W,蓝色那种是1/4W

网友:
2W,多买几个备着,用的上。

网友:
限流电阻,2W

网友:
这个学电子元件的时候就有讲到呀,看色环就知道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