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波器可以替代万用表不

楼主(2013-03-20):
我想请问下士波器可以替代万用表?。。。。万用只能打打阻值?有了士波就可以完全测出电压吗

网友:
不可以,是不同的仪器。

网友:
如果可以 还要万用表做什么

网友:
士波器有些电压是不是测不了

网友:
除了电源的高压部分,热检查隔离的示波器要比万用表好使,当然对波波操作要熟悉。冷态波波就傻眼了,万用表还可以测通断等等。基本上隔离环境低电压下波波是可以代替万用表的。

网友:
示波器可以代替万用表的电压测试。

网友:
示波器测试的是电压波形和频率,电阻、电容、电感等测不了,你说能够代替万用表不?

网友:
淘宝网有买示波器也可以当万用表用

网友:
    如果把万用表装进示波器内,全球制造万用表的厂家都要倒闭了,制造万用表的厂家就要返垄断了。而且装进示波器里的万用表,也没有单独的万用表使用方便啊!一般示波器的体积都比较大,比万用表的体积大得多。
    不过示波器测电压和频率还是可以的,准确度可以跟普通万用表一样的准确,我从1伏到300伏之间测量过,跟万用表对比所测得的数字差不多。

网友:
我想将来有一天能代替的,现在肯定不行,再等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