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50 不开机,触发后上电0.01

楼主(2013-03-20):
前几天接了一台联想Y450的机子.待机正常,有3.3V 5V ,上电0.00(这上电应该是正常的,有些机子待机上电就是0.00的) ,按开关触发后上电0.01 ,看到这一现象以为是BIOS坏了,因为BIOS 就在无线边上不用拆机,所以第一时间就刷了BIOS ,结果现在还是一样,没办法拆机,跑电路,,, 3.3V 5V 都正常,开关电压NBSWON# 3.3V 正常,按开机键量SW1第一脚量NBSWON#也能被正常拉低,NBSWON#此信号直接提供给I/O芯片125脚,然后量125脚也能正常拉低,说明开机键到I/O之间的线路是没问题的,,难道是IO ? 当I/O芯片125脚接到有地高低的跳变后,I/O就会发出DNBSWON# 此信号给南桥,此信号由I/O 80脚发出,然后到94脚S5_ON,99脚RSMRST#,都有正常发出信号.这些都有了!应该就到南桥的反回信号SUSB#,SUSC#了,可量发现没这两组用号,看来问题应该是出现在这里了.,有了方向这就好搞了,加热,不行,重植,不行,唉,,买个测试板的上上去,不行,再上个全新的,还是一样,,没办法了,把IO也换了,还是一样,,,,这这无语了,,,花了时间下了本钱,,,现在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又没方向了,希望哪位大师来指点下。。小弟我感激不尽.
上个图,,

网友:
电源板换个试试 遇到过几个

网友A:
南桥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没查就直接干桥啊

网友B:
NBSWON#给EC后,EC会发出S5_ON开启南桥的待机电压,在直高RSMRST#,在发出DNBSWON#给南桥...楼主可以试着量量南桥的待机电压是否正常,vccsus3_3

网友:
检查各组电感的对地阻值吧

网友:
是不是还要查LID ,BLW,适配器插入信号。。。

网友C:
方向没错  但是忽略了 南桥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有没有刷BIOS试下

网友:
查LID ,BLW,适配器插入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没查就直接干桥啊

正如你说,真是RTCRST# 没出来,是我技术不到家。以后会多多学习。非常感谢你的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B:
NBSWON#给EC后,EC会发出S5_ON开启南桥的待机电压,在直高RSMRST#,在发出DNBSWON#给南桥...楼主可以试着量 ...

修出来了,供电是有的,是RTCRST#没出来,换了一个小电容就好了。谢谢你的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方向没错  但是忽略了 南桥的工作条件啊

你说的很对,是南桥的工作条件没满足,后来重新查了发现是RTCRST#这个电压没出来。换了一个小电容就好了。是电容有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方向没错  但是忽略了 南桥的工作条件啊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D:
看看咯,有可能电容漏电导致RTCRST#问题吧

网友:
这个机子是南桥RTCRST#电压没出来,是电容 C720 坏了。谢谢各位的帮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咯,有可能电容漏电导致RTCRST#问题吧

正如你说的。。谢谢你

网友:
我修过一台,是哪个小板的问题,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网友:
rtcrst#,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信号,恭喜楼主

网友:
RTC不能忽略啊,右下角那个电容经常挂的

网友:
看来联想RTC REST 电容短路的蛮多的 我也碰到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