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505,开机显示器不亮,求帮助

楼主(2013-03-20):
问各位一句,B505,开机屏不亮,有声,进桌面后,能看到桌面,感觉就是是灯管不亮,,屏全黑,手头没有灯管和工具可测,用其板点19灯管,灯管亮一下,然后就暗闪,,,是否可判定是高压板问题,

麻烦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下,

网友:
顺便查一下控制信号吧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都看到桌面了,不过控制信号也有可能的,仔细的慢慢查查吧

网友:
首先你要确定高压板的主供电已经EN信号正常!没有EN信号的话你得要看电路图是谁给的!到了桌面不代表一定食高压板有问题!也有少数例外的!

网友A:
这机器我这桌子上也有一台,用高压板亮一下暗闪就换灯管

网友:
灯管及高压部分可能性大点。

网友:
查EN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像你上面说的就是高压坏了,这东西很少坏吧?

网友:
灯管有问题

网友:
灯管坏的比较多

网友:
先查驱动板的开启信号是不是一直有 然后分别测试灯管好坏 再不行 查芯片外围电路

网友:
请问楼主好没有呀!

网友:
这种问题是个别灯管损坏引起的,别再乱搞了,把板子搞坏可以就麻烦了。

网友:
可以先测试屏的上下灯管是否有点亮,如有亮,那么有可能是高压条坏了

网友:
还是先测灯管,瞎猜不是走弯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我这桌子上也有一台,用高压板亮一下暗闪就换灯管

这款机器还在三年保修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