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X46H版号H09_VD无+VGFX_CORE求助

楼主(2013-03-20):
这本是客户摔过的,摔的粉碎了,现在上电跑0.6左右,偶尔跑到0.9掉电
测各大电杆 内存供电正常 桥供电正常 显卡供电无 CPU的+VCC_CORE电正常,但+VGFX_CORE电压没出来,CPU供电芯片是ISL95831 论坛查了下,貌似问题和我都差不多,

查芯片工作条件 22 23 31脚供电正常  7脚30脚正常  25脚正常  现在 PQ140上管18V正常 开启信号0V 下官也都是OV  实在不知道咋修了,求论坛大神指教 我是应该先修这个CPU的供电,现在查一下那个显卡的供电, 显卡供电也没有
这板配置较高 I5 4G 2G的独显

网友:
电压前级出问题了。。。。。

网友:
考虑先换个芯片。 不过这中摔过的机器  不好说   要是断线的话  很难处理

网友:
断线的机器估计都是板层断线  按时序跑

网友:
现在偶尔上到0.6左右, 偶尔上到1A掉电。还是没头绪 月饼老师说+VGFX_CORE 跑码之后才有,那个显卡的供电我查了一下开启条件是CPU正常后才开启的。现在PTL_RST也是高 CPU的RESET也正常 不知道下一步怎么搞了。

网友:
摔过的机器问题可大可小哦,我修过几台,也没有出现铁板的问题。值得研究的,报高点价就行。

网友:
楼主我这也有一台类似的机器  请问楼主 图纸好找吗? 你呢过告诉我网卡芯片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