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5 AMD CPU机滚动条死机

楼主(2013-03-20):
原本CPU跟网卡坏了都坏了  CPU换了之后机子就亮机了原来以为就好了没想到机子装完之后就进不了系统用进滚动条的时候就死机了硬盘也换了 CPU也换了两块还是不行 请求大师们给点思路

网友:
进BIOS把网卡屏蔽掉试一下  说不好是你换的网卡是坏的

网友:
已经屏蔽了  还是不行啊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说错了,,,,,,CPU换了,,哦,那北桥呢,加焊下,进系统死机,考虑下北桥

网友:
进滚动调的时候死机  进PE也是  WI7也是

网友:
JIAN

检查SB外设。。。。。

网友:
进pe死机吗

网友:
对  PE也是在滚动条的时候死机

网友:
显卡边 上的时钟 有吗

网友A:
这个机器不好修啊,BIOS芯片W25PX16 580用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不好修啊,BIOS芯片W25PX16 580用不了

把bios芯片换了在刷资料能好吗

网友C(2013-04-19):
这个问题。我修好了。   你换个内存 肯定好!     你能不能帮我看下。   电源板下面 是什么网卡芯片。。麻烦了哦。   我这个也是这个故障。   同行没修好。 2修机!!!

网友:
网卡有问题,注意看看

网友:
拔光驱,或者装个系统,什么驱动都不打,进了系统再去打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修好了。   你换个内存 肯定好!     你能不能帮我看下。   电源板下面 是什么网卡芯片。。麻烦 ...

rtl8111c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修好了。   你换个内存 肯定好!     你能不能帮我看下。   电源板下面 是什么网卡芯片。。麻烦 ...

我吧内存  CPU  毒换了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bios芯片换了在刷资料能好吗

刷过了。也不会好,放弃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不好修啊,BIOS芯片W25PX16 580用不了

随便找一个2M的代用就可以了  25Q16 25X16 25L1605  25VF1605  。。。。。。

网友:
楼主不知道你修好了没, 我手里也有一台同样故障的,,网卡发烫,拿下网卡还是原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