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这电源怎么了?

楼主(2013-03-20):
电源型号:efrp-603,开机没反应,接入市电后电源灯不亮,主机上的电源指示灯也不亮。按下电源开关没反应。拆下电源短接绿线电源风扇转,接下来应该怎么排查,求大神们指导一下!

网友:
首先换个主机,如果主机有严重短路,电源肯定不启动的。换主机故障不变,则查电源各路输出电压,尤其是5vsb和powergood。

网友A:
先测量各路电压,看是否正常,如正常再加假负载测量电压,入正常,电源基本是好的

网友B:
短接电源绿线到地  测橙线  红线 黄线 电压

网友:
呵,二楼的哥们搞笑了,首先楼主都不确定电源是否好的,就急着换主机试,电源短接后风扇转并不代表输出各电压正常,即使电压正常还有带不起负载的。

网友:
拆开看下电容是不是鼓了。。。是就换,不是可能是别的原因,就一点点查了。。。。。。。。。

网友C:
其它电压呢!像是带不起负载!

网友:
首先确定是电源故障还是主板故障不开机。先换个好电源试机。

网友:
主机换了一个电源能正常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测量各路电压,看是否正常,如正常再加假负载测量电压,入正常,电源基本是好的

各路电压为:红5.2V,橙:3.4V,黄12.1V,紫:5V,灰:5.2V,怎么加负载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接电源绿线到地  测橙线  红线 黄线 电压

各路电压为:红5.2V,橙:3.4V,黄12.1V,紫:5V,灰:5.2V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它电压呢!像是带不起负载!

各路电压为:红5.2V,橙:3.4V,黄12.1V,紫:5V,灰:5.2V

网友:
带两个硬盘再短接绿色线试一下!看还起不起得来

网友:
主机只留CPU内存显卡其余的都拔下来,看看能启动吗,如还不能,可能是主板问题,查一查+5V电源电容鼓没鼓

网友:
拆电源,换5vsb的电容,如还不行就比较麻烦了,需要慢慢查。

网友:
看样子是电容怀孕了。

网友:
电源问题,估计电容爆了

网友:
这个问题涉及主板维修了。因为你拿出来,短接绿线。电源是启动的。请先量下个电压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电源带载能力不行了,估计是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