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1SE 开机电流0.8-0.9 之间徘徊

楼主(2013-03-20):
开机0.9 然后0.8-0.9之间跳变,SIS芯片组英特尔CPU,独显 ,显卡重新焊接 故障依旧 谁遇到过这故障 二修机器
cpu
芯片
显卡

网友:
可能还是显卡没焊好呀

网友:
SIS 这个北桥容易坏

网友:
加焊下北桥试试

网友:
应该没有自检,焊一下桥吧

网友:
先测下芯片的供电时钟还有补偿信号阻值在量总线不行换桥试试

网友:
显卡要换的 这个板子容易变形 注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