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了,昨天修的机子以为修好了,今天来又有问题了,

楼主(2013-03-20):
昨天修一台宏基4750G,故障无待机,不触发,接电池开机正常,经测,保隔MOS管坏,换上去,好了,现在故障,单接电池或电源都可以开机,二者同时接上,电池可以充电,开机屏不亮,,拔掉电源就亮了,再插电源,就有电流了,,求思路。。。。。。

网友:
还是仔细的查下隔离电路,我觉得问题还在这里

网友:
怎么没人啊?高手来指点下吧、、

网友:
查隔离保护看电池供电和适配器供电是不是串一起了  还有看看电池和适配器的检测有没有出错

网友:
充电管理芯片看看

网友:
你看看你换的管子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