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00进桌面掉电不断重启

楼主(2013-03-20):
IBM进该进桌面时掉电,硬盘和系统都换过了,安装版的系统也试了,没装驱动就死机了进PE没事,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驱动不对吧,先不装驱动

网友:
温度怎么样

网友:
可以进PE,清理风扇,看看温度

网友:
CPU供电和其他供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
CPU的供电芯片加焊过

网友:
PE不死机?

网友A:
不进系统怎么看温度  他这个是该进系统重启

网友:
检查供电是否稳定

最好用示波器,查各个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进系统怎么看温度  他这个是该进系统重启

进PE正常吗?

网友:
打不上驱动看看显卡各个工作条件

网友:
双显的吗?

网友:
不是的 独立的

网友:
考虑网卡 显卡等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PE正常吗?

嗯   进PE正常